[技术问答] 不知芯唐nuc472的bsp中的sd卡的例子测试通过没有

楼主(2015-08-16):
不知芯唐nuc472的bsp中的sd卡的例子测试通过没有?我在官方送的开发板上测试,根本没有卡,依然就是检测到卡存在。

楼主:
麻烦芯唐的技术人员测试下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芯唐的技术人员测试下看看什么原因。

你单步调试一下,看看那个标志位是不是给弄错了

楼主:
uint32_t SD_CardDetection(uint32_t u32CardNum)
{
    uint32_t i;

    if (u32CardNum == SD_PORT0) {
        if(SD->INTEN & SDH_INTEN_CDSRC0_Msk) { // Card detect pin from GPIO
            if(SD->INTSTS & SDH_INTSTS_CDSTS0_Msk) { // Card remove
                SD0.IsCardInsert = FALSE;
                return FALSE;
            } else
                SD0.IsCardInsert = TRUE;
单步到这里返回为 true。  按理应该返回为 flase     ---这里是 无论插不插卡 都是一个样  ,返回 为true

网友:
不知道SD卡的专门协议没有,那个具体是怎么弄的啊,有没有相关驱动程序的头文件做。

网友B:
那你要看看代码怎么弄的了,是不是哪儿没有设置对。

网友C:
我就没有SD卡,所以就没测试过。

楼主:
只要有472的板子都可以测试,因为是不插卡检测到有卡。

楼主:
感觉多半是芯唐的人,没有进行测试过

网友D:
472上的SD卡驱动部分的程序好像有问题,我之前有用过是有问题,但是现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