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O口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5-08-16):
我现在使用的是MK60,山外的库,但是现在需要移植1602液晶51显示程序到K60上,但K60的IO都是复用的,所以不像51那样简单粗暴的作为GPIO口,需要配置。我研究半天,也不知道怎么能在程序里快速的对IO进行读写操作。比如PTA1口,在51里就是PTA = 1,那么在K60里需要重新初始化,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用的?
头疼啊!如果移植不成功就只能买5110了!

网友A:
肯定能移植成功的,楼主先找个gpio的例子分析一下

网友B:
GPIO移植肯定没问题的,其实你需要了解K60中的GPIO引脚是如何配置成输出模式,以及如何输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
我建议你最好浏览一下参考手册来加强一下印象

楼主:
谢谢答复!
我现在没有想到好的方法,每次要读的时候就初始成GPI,要写的时候就初始成GPI状态。只能这么将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我现在没有想到好的方法,每次要读的时候就初始成GPI,要写的时候就初始成GPI状态。只能这么将 ...

在坛子里搜索一下GPIO的例子吧,来个照猫画虎

网友D:
定能移植成功,楼主不要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