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5-08-16):
请问途中粉红色框中LC是否为选频网络,之前分析过的调谐电路中用的是LC并联调谐,也就是图中C3要接到
Q1的 C级,若交流分析时,上图中LC串联接地,因此有疑问?

网友A:
C3是电源退耦,L1是扼流圈,亦可能参与频率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是电源退耦,L1是扼流圈,亦可能参与频率调谐

若理解为频率调谐,L1和C3构成的串联谐振,如上的电路工作大概要通过400Mhz,但L1 C3的谐振点不到1M,因串联谐振点阻抗为0,能否请教一下,1.串联谐振一般用在什么地方?2.L1扼流圈,扼流圈一般不是线圈电感吗?常用贴片电感可否做扼流圈?谢谢你回复。

网友A:
如此,便是扼流圈,贴片频率若够则可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并非实用中的,完整分析有难
L1通常不参与调谐,对工作频率呈现较高阻抗而不降低供电电压。
放大器前后均未见选频回路,故不做过多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