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缓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8-16):
求教各位高手一个缓启动电路的问题,现在有个DC/DC的电源模块,输入电压是110VDC,但是输入端有电容,输入端上电时瞬间的浪涌电流比较大,要求加一个缓启动电路,使输入的电压能够缓慢的上升,可以抑制启动的时候的大电流,请教应该如何设计比较好。

网友A:
加个电阻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阻就结了

本来想加热敏电阻,但是我们领导说热敏电阻不行,损耗功率大

网友A:
电阻起动,继电短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起动,继电短接运行

如果用MOS管是否可以

网友A:
你希望限制浪涌峰值多大,能接受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限制浪涌峰值多大,能接受功耗多少

10A以下,输入电流最大1.5A

网友B:
热敏电阻起动,继电短接运行,要是想体积小用pmos。如果用pmos缓启动的话 ,记得给pmos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