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5v单片机UART接口与3.3v 模块UART接口连接电路..

楼主(2015-08-16):
(图片)

网友A:
加D1和D2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不错,电路简洁实用,赞一个!

网友C:
加了D2,WIFI模块的信号不就过不去了么?为什么要加这个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错,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D2,WIFI模块的信号不就过不去了么?为什么要加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D2

楼主(2015-09-29):
引用 网友C:
加了D2,WIFI模块的信号不就过不去了么?为什么要加这个

我也不知道,网上找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错,挺实用的

实际测试,确实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电路简洁实用,赞一个!

是的,我访问一个官网主页的时候,不小心扒下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D2

我仔细看了看,好像是不能反向导通神马的。

网友E(2015-10-30):
稳定吗?最高频率可以到多少啊?

网友B(2016-09-05):
电路简清,非常不错!

网友F(2018-03-06):
我觉得把R3电阻去掉,短路R3也应该可以的。D2作用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