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读取的值显示乱码,有人碰到么

楼主(2015-08-16):
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读取的值显示乱码。是什么原因呢?使用ADC读取的电压值是显示正常的,温度值读取出来就是乱码。显示程序应该也是OK的,有人碰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楼主先要弄清楚,是出来的数据问题,还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B:
内部温度传感器直接实用官方的例程,然后printf或者串口打印输出结果看看,是否是这部分的程序错误

网友C:
分别测试两部分的代码,显示和AD,然后再柔和起来。显示乱码,根据我的经验,是你显示程序的问题,对标点符号之类的没处理好

网友D:
先定位原因,再找原因解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测试两部分的代码,显示和AD,然后再柔和起来。显示乱码,根据我的经验,是你显示程序的问题,对标点符 ...

找到问题了,是显示部分不完善造成的。

网友C(2015-10-28):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显示部分不完善造成的。

这些bug,如果不是碰到合适的字符,基本都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