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启动电路能否抑制冲击电流

楼主(2015-08-16):
求教各位高手,我自己画了一个缓启动电路,100Ω的电阻就当成负载了,主要是为了一个DC/DC电源模块做缓启动电路抑制浪涌电流,输入电压是110VDC,由于输入端存在较大容值的电容,所以要求增加缓启动电路,不知道我自己做的电路是否合适,求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参考的,还是独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参考的,还是独创的?

自己画的,我是新手,请教一下是否合理

网友A:
我也不具备超大胆创新能力

网友B:
楼主断开了地线,这相当危险,尤其是输入电压达到110V这么高。

网友C:
常规的做法是:
如果实际工作电流不大,直接在主回路上串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开机一段时间后温度上来阻值变小,完成缓启动,缺点是为了一直维持热敏电阻的温度,输出电压会损失一点;
对于工作电流很大的应用,比如大功率开关电源和变频器,主回路上串个普通大功率电阻,开机一段时间后用继电器或者其他开关元件短路掉这个电阻;

网友A:
负温电阻、固阻短接,这是“标准”做法
显然,1. 110V是接电网的,MOS抗异常过压试验分析,有待验证
2.前面提到的“运行功耗”(楼主未理解),决定了限流电路设计,必须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做法是:
如果实际工作电流不大,直接在主回路上串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开机一段时间后温度上来 ...

输入电流最大1.5A,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热敏电阻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流最大1.5A,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热敏电阻合适呢

这个跟负载和110V电源的内阻等特性有关,无法简单的计算,建议买多几个直径10mm(10D),5~20欧左右的来实际测试一下,看冲击电流波形合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负载和110V电源的内阻等特性有关,无法简单的计算,建议买多几个直径10mm(10D),5~20欧左右的来 ...

那压敏电阻功率应该怎么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压敏电阻功率应该怎么选

是热敏电阻,10mm的功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热敏电阻,10mm的功率足够了。

请问热敏电阻的B值是什么意思,对选型有没有影响,还有10mm的热敏电阻功率大约多大呀,我对热敏电阻不太了解,麻烦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热敏电阻的B值是什么意思,对选型有没有影响,还有10mm的热敏电阻功率大约多大呀,我对热敏电阻不太 ...

不知道,自行百度。

网友D: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选用原则
    1.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流〉实际电源回路的工作电流
    2.功率型电阻器的标称电阻值
        R≥1.414*E/Im
      式中  E为线路电压  Im为浪涌电流
            对于转换电源,逆变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 Im=100倍工作电流
            对于灯丝,加热器等回路   Im=30倍工作电流
    3.B值越大,残余电阻越小,工作时温升越小
    4.一般说,时间常数与耗散系数的乘积越大,则表示电阻器的热容量越大,电阻器抑制浪涌电流的能力也越强

网友D:
B : NTC 热敏电阻的材料常数,又叫热敏指数。

网友E:
新手问一下,这个浪涌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新手问一下,这个浪涌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上电伊始,电容没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电伊始,电容没有电

是给电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给电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吗?

是啊,是〈初始〉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