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电机控制 频率上去了 波形很难看

楼主(2015-08-16):
用STM32做无刷电机控制电路图如下所示

程序如下所示

这时的波形还可以看下图

Vmin = 8V ??放电不够快吗?
速度到16M时波形就很难看了

这波形驱动电机肯定不行啊,没敢接。
之前没做过电机驱动 大神帮忙看看 程序和电路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楼主:
顶下 周末都出去玩了吗?

网友A:
改小R1,R2的值试试吧,

网友B:
开关管导通不够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小R1,R2的值试试吧,

22欧  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导通不够充分

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C:
从电路图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请问你测量的是哪里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图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请问你测量的是哪里的波形?

三个接电机的导线的波形 没接电机 悬空测得

网友D:
悬空测试时不行的,你可以接三相电阻,电阻大一点再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空测试时不行的,你可以接三相电阻,电阻大一点再测波形。

回去试试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 减小,不要这么大。试试
而且你的电机要多少转啊? 这个波形应该是上万转才会出现的吧? ...

1000转以内 波形是没接电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