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R8_NUCLEO用IAR烧写Flash有问题

楼主(2015-08-16):
用NUCLEO板尝试了下官方的实例代码,在用debug直接下载执行时看到有个warning:
Sun Aug 16, 2015 16:33:22: Skipping flash loading pass because there is no data in the designated range: 0x8080000-0x80807FF.
不过观察下IAR还是把程序下下去开始执行了。问题是,断开USB线后然后重新连接重新上电后,发现程序并不直接开始执行(用的是那个官方的GPIO_IOToggle的程序,啥都没改),这个是不是说明程序其实并没有烧进flash呢?

网友:
楼主没有配置对,,说是这个区域没有代码,我也遇到过,在那个配置里看看有个什么没有弄好。

网友:
具体是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我刚开始是,断电后程序就不见了。

网友A:
直接用官方的工程试一下。

网友B:
检查一下,flash loader,和link file的配置对不对。
或者楼主可以直接用库里面的工程试试。

网友C:
检查调试的接线;看一下芯片选型,以及flash大小地址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