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的程序的烧录和运行

楼主(2015-08-16):
NUC505板子上的boot开关设置问题
若选为1011的ICP,烧后,拨到1111,才能跑起,每次修改程序后,稍显麻烦
然而选择0111的ICE-SPI,连接时,又提示请选择ICP模式,有可能操作步骤不对。。。

有玩过此板子的童鞋吗,交流下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我用的是那个送的开发板,直接就烧录进去了。

网友C:
用牛桥烧录试试看。或者nuc-link

网友D:
实在不知道,楼主干脆一遍一遍的,挨着都试试,2*2*2*2,也就16次尝试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那个送的开发板,直接就烧录进去了。

用的ICP吗,另外你板子上的BOOT怎么设置的

网友E:
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放ram中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F:
BOOT设置的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G:
跳线没有设置正确的原因吧。

网友:
应放闪存里运行最好。

网友:
看那个板子的手册啊,然后设置。

网友:
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记得了,板子后来送人了。

网友H(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BPl1W

网友I(2016-02-15):
我也遇到,选ICE-SPI时,要进入仿真全速运行,麻烦,要是用到USB,还要拨到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选ICE-SPI时,要进入仿真全速运行,麻烦,要是用到USB,还要拨到1111 ...

我现在就靠拨动BOOT开关了,来烧写和运行了,用的ICP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