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小板读写93C46的问题

楼主(2015-08-16):
我用KL25小板读写93C46,成功了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读程序,如下:
//读
uint_8 READ(uint_8 addr)
{
uint_8 temp1;
gpio_set(PORTA,14,1);
for(i=0;i<10;i++);
SPI_send1(SPI_0,0x06);              //写命令
SPI_send1(SPI_0,addr<<1);       //写地址,因为93C46读时序有一个虚拟0位,所以发数据多发了一位
SPI_send1(SPI_0,0xff);              //虚写
temp1=SPI_receive1(SPI_0);     //读数据
temp1=SPI_receive1(SPI_0);    //读数据
for(i=0;i<100;i++);
gpio_set(PORTA,14,0);

return temp1;
}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读两次才成功,读一次就不对。
下面是SPI读程序
uint_8 SPI_receive1(uint_8 SPI_No)
{
    SPI_MemMapPtr baseadd=SPI_baseadd(SPI_No);
    while(!(SPI_S_REG(baseadd)& SPI_S_SPRF_MASK)); //检测SPI1是否收到了数据。
        return SPI_D_REG(baseadd);
}
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SPI的发送命令和读写命令是严格按照芯片手册的来的吗

网友B:
是不是开始要空读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的发送命令和读写命令是严格按照芯片手册的来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始要空读一下呢?

不知道,以前空写一个字节倒是遇到过,没遇到过空读。

网友C:
你是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与数据手册上的一致吧

网友D:
现在还要用93C46啊?
用内置eeprom的mc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与数据手册上的一致吧

看起来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要用93C46啊?
用内置eeprom的mcu吧。

我做实验的,不是产品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倒是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就那样吧。反正读写正常了,我不管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