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是否不需要CPU的参与,除初始化外不占用cpu时间呢

楼主(2015-08-16):
DMA真的不占用一点CPU时间么,有点怀疑这个答案

网友A:
同问,初始化肯定是占用的,传输数据过程中完全独立的么?

网友B:
DMA请求仅仅使CPU暂停一下,不需要对断点和现场的处理,并且是由DMA控制外设与主存之间的数据传送,无需CPU的干预,DMA只是借用了一点CPU的时间而已。这是网上找的,占用了一点点cpu时间而已,不对断点和现场进行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MA请求仅仅使CPU暂停一下,不需要对断点和现场的处理,并且是由DMA控制外设与主存之间的数据传送,无需CPU ...

讲的不错,赞一个!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D:
DMA传送高速数据时,会由DMA控制器发送一个停止信号给CPU,请求获取对地址总线、数据总线以及其他控制总线的控制权,获取后,进行有关数据的传送,在此期间,CPU基本处于不工作状态,直到数据传送完毕,DMA控制器再度通知CPU,并把总线控制权交还给CPU

网友E:
DMA传输的时候无需CPU控制,只是在传输结束时发出一个中断通知CPU来响应。

网友F:
DMA是一种不需要CPU干预,也不需要 (通过CPU) 的高速数据传送方式。

网友G:
看看DMA的定义就知道了,DMA的英文拼写是“Direct Memory Access”,汉语的意思就是直接内存访问,是一种不经过CPU而直接从内存存取数据的数据交换模式。在DMA模式下,CPU只须向DMA控制器下达指令,让DMA控制器来处理数据的传送,数据传送完毕再把信息反馈给CPU,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CPU资源占有率,可以大大节省系统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A传送高速数据时,会由DMA控制器发送一个停止信号给CPU,请求获取对地址总线、数据总线以及其他控制总线 ...

学习了,说的很好。

网友B(2015-09-27):
引用 网友G:
看看DMA的定义就知道了,DMA的英文拼写是“Direct Memory Access”,汉语的意思就是直接内存访问,是一种不 ...

看来还是需要耗费一点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