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红外遥控器单片机编码程序加详解

楼主(2015-08-16):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采用12MHz晶振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初始化,关闭外中断
  delay(15);
  if (IRIN==1) //没有脉冲到来高电平
     { EX0 =1;   //默认状态下开中断,寻找9ms引导脉冲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单片机接收电平与遥控器电平完全相反,delay(1)延时0.14ms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0.56ms)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14)    //大于1.685ms高电平长度,为了保证可靠性N=14
  { EX0=1;    //(2.25/0.14=16,1.685/0.14=12,0.565/0.14=4)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重新判断。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6) {IRCOM[j] = IRCOM[j] | 0x80;}  //大于0.565ms高电平长度,N=6,7,8(1.685/2)都行,判断为“1”,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数据码与数据反码相反,继续执行,否则,数据出错。返回,重新判断。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转换成相应的ASCII码,送1602显示。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beep();
     EX0 = 1;      //开中断,继续判断
}

网友:
楼主应该给个文字说明啊,只看代码我哪儿懂啊。

网友:
其实复杂的不是程序,而是协议,楼主不说明协议和方法,是很坑的。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协议通用啊,这个能通用所有的吗

网友B: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这两句是干神马用。到底是高位还是低位。

网友C:
先给个程序的说明和硬件电路对照图,就好理解了

网友:
楼主应该给个文字说明啊

网友D: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转换成相应的ASCII码,送1602显示。
这如何理解。

网友E:
HT的红外读码程序。

网友F:
红外遥控器单片机编码程序加详解,如果有硬件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2015-09-28):
主要是时序问题

网友G:
红外就和单总线通信方式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