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51单片机实现步进电机加减速的例子-加注释

楼主(2015-08-16):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i]&0x1f;  //取数据
  //FFW为步进码
          delay();           //调节转速
        }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k,t;
    t=rate;  //转速定义
   while(t--)
   {
     for(k=0; k<150; k++)
     { }
   }
}
void motor_turn()
{
unsigned char x;
rate=0x0a;
x=0x40;
do
{
  mote_ffw();
  rate--;  //每进一步时间越来越短
}while(rate!=0x01);//处于加速过程
do
{
motor_ffw();
x--;     //每减一,进一步,匀速过程
          //此处同样可以设延时函数
} while(x!=0x01);
do
{
  motor_ffw();
  rate++; //每进一步时间越来越长

}  while(rate!=0x0a);//处于减速过程
}

网友:
加减速主要是延时的问题,还有电机的响应时间,如果电流大了,响应时间会短。

网友:
楼主弄个资料啊,那个步进电机分好几种呢。有四线的,还有其他线制的。我见那个光驱和软驱用的是四线的。我前天拆解了几个,正研究怎么弄呢。

网友A:
这个需要驱动电路支持才行,端口电流太小。

网友B:
写的不明白,没头没尾的,读数据,读哪儿的,如何执行。

网友:
最好弄个变量,然后按键调控这个变量的大小,这个数如果是正,就正转,如果是负值就反转,如果是0就停止,另外单独弄个停止按键,用于快速停止。

网友C:
资料还是很好用的,就是这个程序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