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如何利用PWM死区产生如图所示的波形,谢谢诶!

楼主:
所要产生的波形图就是pwm脉冲两面都变窄,我的编程是这样的,但是只有上升沿有延迟,求大神指点,我该怎么修改!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DB_FULL_ENABLE;
    EPwm1Regs.DBCTL.bit.POLSEL=0x11;
    EPwm1Regs.DBCTL.bit.IN_MODE=0x01;
    EPwm1Regs.DBRED=450;
    EPwm2Regs.DBFED=450;

IMG_20150816_210915.jpg (2.11 MB )

楼主(2015-08-16):
两张图是一样的,求大神指点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A:
是哪款MCU。你需求的波形就是互补输出两路波形加上死区。死区这块没配置好 在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