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8051F020单片机

楼主(2015-08-16):
C8051F020单片机的引脚是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吗?关于XBR2寄存器的交叉开关使能位:写的是为0时端口0/1/2/3的所有引脚被强制为输入方式,我如果想将其中某一个端口作为输入,某几口作为输出,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没用有输入输出区别,只是有模拟口,弱上拉,推挽之分,弱上拉可以整体禁止与使能

网友B:
设置对应端口的寄存器PxMDOUT 对应的位为1,即可设置端口为推挽输出

网友C:
当然可以啊,注意PXMDIN和PXMDOUT的配置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