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保护电路这样正确吗?

楼主(2015-08-16):
RS232保护电路这样连接TVS正确吗?TVS的一端是连接到电路的GND,还是连接到大地PGND?

网友A:
计算机的系统地要求与大地相通,所以接哪个都一样。

楼主:
这个串口不是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的,是电路板和电路板之间的。现在电路板的地和大地之间是用一个电容和电阻连接的。

网友B:
用于板间通信的RS232接口通常考虑热插拔静电防护,可以不用防雷电路设计。请参考如下保护电路:

网友C:
这种接法有问题,TVS一端应该接在GND上。

网友D:
对的!!! 然后在外壳地和系统地直接通过磁珠和电容连接

网友E:
对的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