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MCU输出PWM控制升压

楼主(2015-08-17):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控制PWM快速、稳定、精确的达到所设定的电压值。

网友A:
需要多快的速度?稳定性和精度要到什么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快的速度?稳定性和精度要到什么指标?

100MS内,精度达到正负0.01V

网友B:
只不是算法,还要元器件能达到这个精度。

0.01V的精度,你的范围是多少?
100V,0。01V就是万分之一了

网友C:
纯硬件的,也很困难呀,负载或者输入的波动,输出就会波动。

网友D:
多少伏输出 0.01v波动呀 如果是1v输出 应该还好做吧 如果是5v 100ms 做到10mv 还挺难的 重负载突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