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DCDC芯片lmz12001输入,输入电压有下冲?

楼主(2015-08-17):
说明:输入约为15V,电路输出为5V 负载400MA,调试时增大了芯片输入电容,但下冲没有改善 。直流上加载了交流数字信号传数据,但信号周期性被下拉400mv左右,影响了后面解析数据信号。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输入下拉

输入下拉

输入下拉展开

输入下拉展开

信号下拉波形

信号下拉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是按标准电路连接的吗

网友B:
DCDC芯片lmz12001 是个降压方式的 DCDC 模块.
输出电压不稳定, 可以适当增加输出电容的容量. 或者再并联高频性能的电容
从波形看, 这个突然下降的脉冲很宽, 除了输出的大负载因素. EN 脚的电压也特别检查一下.
EN 使能端—高精度使能比较器的输入端。标称上升阈值1.18V; 90 mV标称迟滞电压。建议最大输入电压6.5V。

网友C:
信号质量太差,按照官方的电路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芯片lmz12001 是个降压方式的 DCDC 模块.
输出电压不稳定, 可以适当增加输出电容的容量. 或者再并联高 ...

波形是输入波形非输出,EN端是欠压输入保护,电压增加到了5v,输入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B:
波形是是电源模块的输入波形?   那你的电源的阻抗太大? 滤波电容太小?电源输出端有大负载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是是电源模块的输入波形?   那你的电源的阻抗太大? 滤波电容太小?电源输出端有大负载脉冲? ...

电路板已做好,用法就是标准电路,只是更换了其中一个模块(它工作电流为30MA,原为20MA),芯片输入就出现了下冲,这颗芯片最大输出电流为1A,负载只有400MA?

输出没有下冲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模块, 虽然工作电流只有 30mA, 但可能非稳定负载电流, 或者说也许有短时间大电流脉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做个假设, 如果这个设备平均电流消耗 30mA, 但平时不工作, 只有 3% 的时间是工作的, 那么其工作时的电流就是 1A 了.

网友D:
输入这个波形大概30Hz,是一个低频,不是用普通电容或者电感就能滤掉的。
你的输入15V是图中DL1那根信号吗?
DL1是谁的输出?输出阻抗约多少?
你的交流信号是在DL1上吗?交流的频率多少?
你恢复数据是在15V输入上恢复还是5V输出上恢复?
你的输入功率是否大于负载的输出功率?负载功率为5*0.4A=2W,DL1这根信号能提供2/15=0.133A的输出吗?lmz12001只是一个DCDC converter, not a generator,其所谓的1A输出能力是指其内部的功率器件只支持到1A,超过1A可能或发热严重导致失效。lmz12001不会平白无故的输出1A,你所希望的1A能力还是要来自DL1,把lmz12001想象成一个变压器可能会好理解一点。

网友E:
叠加的交流信号是怎么取出的?电感隔离还是电阻隔离还是其他的?
应该是15V电源与交流信号之间的那个隔离元件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这个波形大概30Hz,是一个低频,不是用普通电容或者电感就能滤掉的。
你的输入15V是图中DL1那根信号吗 ...

输入前端

信号在DL端子解析

网友E:
DL端与15V电源如何连接,通过什么器件?
C10能否加大到470uF以上?

楼主:
直流从DL送入,下来是信号隔离单元,DL1大约就是15V

交流信号也是从DL端子加载,然后上传到解码单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流从DL送入,下来是信号隔离单元,DL1大约就是15V

交流信号也是从DL端子加载,然后上传到解码单元 ...

那直流与交流信号之间是如何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直流与交流信号之间是如何隔离的?

信号隔离单元

信号隔离单元

信号隔离单元

网友E:
这部分是交流与DC-DC之间的隔离,不是15V电源与交流的隔离;
你的交流直流之间不是应该类似这样么:

网友E:
交流与DC-DC之间有隔离,交流与15V电源之间也应该有隔离;
既然隔离开来了,C10加大不行么,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问题还是不够清晰!你为什么不把直流15V直接送给LMZ12001非要把直流和交流混合之后再滤波成直流再送给LMZ12001,不是多此一举吗!

楼主:
单芯传数据(供电同时取信号)

结构图

结构图

网友E:
还是那句话,加大C10的容量,直到可以为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F(2015-09-28):
输出电压不稳定, 可以适当增加输出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