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rs232上抓取协议

楼主(2015-08-17):
想看别人的协议,不知道怎么弄,请教下

网友A:
可以用一个232设备接到线路上,看它的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网友B:
要用两个232接收吧,然后把收发的数据,先收起来,然后再统计吧

网友C:
是要两个串口设备,另外,还要时间上的对应,即:发送和返回的数据时间要对应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个人感觉很靠谱,要的设备也少,在网找一个串口监控软件,监测你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E:
串口监控软件,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确实串口监控不错,还可以看到时间,发送方和接收方

网友F:
有没有监控软件,给共享一个呗

网友G:
软件的名字好像叫做CommMonitor,可以去搜下

网友H:
那个监控软件确实不错,很好用

网友B:
用两个电脑去抓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