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w8.3 怎么为工程重命名

楼主(2015-08-17):
想问下,在CW中怎么为工程重命名?

网友A:
选中工程,然后File->rename,
然后,右键点击工程Properties->C/C++ Build->Settings->Build Artifact, 更换Artifact name.
编译工程就可以了。
上面的步骤是针对CW V10.6 (eclipse平台的MCU的codewarrior),你的CW8.3是支持是什么片子的?
最好发个图片或者FSL官网上CW8.3的链接过来看看

网友B:
点击工程,然后右键有rena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工程,然后File->rename,
然后,右键点击工程Properties->C/C++ Build->Settings->Build Artifact, 更 ...

这是刚才截的图,没有re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