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服务端,什么叫客户端?

楼主:
不太了解TCP的东西,服务端和客户端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5-08-17):
网络程序是服务器端先启动,等待客户端的连接。一般服务器端绑定在一个端口进行监听,直到有一个客户端发来了请求。

网友B:
QQ好像用的UDP,所以有时候会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不是可靠的通信

网友C:
在BLE中,客户端client是指接收信息或者发送命令的一方,而服务端server是发送消息或者接收命令的一方。比如普通的手环与手机应用上:智能手环是server,手机是client.

网友D:
服务端一般安装于服务器上,等待客户端来链接

网友E:
BS架构的软件,是最好的例证

网友A:
这个能用就行,不用在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