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和UDP的区别什么,哪个好一些

楼主(2015-08-17):
TCP和UDP的区别什么,哪个好一些?

网友A:
各有千秋吧,应用的场合不同

网友B:
TCP( Tranfer Control Protocal)传输控制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协议,当使用这个协议时,网络可以保证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连接是可靠的、安全的。

网友C: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al)用户数据报协议是一种非面向连接的协议,它不保证网络程序的连接是可靠的,所以,一般的网络程序都使用 TCP 协议。

网友D:
TCP和UDP采用的方式不同,应用的场合也不同,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吧

网友E:
应用场合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吧。

网友F:
更稳定的应用,一般用TCP吧

网友G:
这个根据应用来定吧,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