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是怎么调整中周的啊?

楼主(2015-08-17):
做一个超声波探头,里面有用到中周变压器,批量的时候怎么调整啊?拿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一个个调吗?

网友A:
所以中周被陶瓷滤波器淘汰了

网友B:
当时设计的时候怎么不考虑这个问题呢?

对于现在的技术条件,实在不应该设计一款还需要人工调试的产品,

楼主:
现在正在设计,用在超声波测距的发射部分,我看参考用的国外设计用的也是中周,现在收音机啥的肯定是不用中周了,超声波测距,停车检测等里面还是用得不少啊。在这个行业里还是一个个调?用扫频仪是不是比较方便啊?对这些没什么基础,所以问得比较菜。

楼主:
按TI的官方设计图来的,用得也是中周。

网友B:
超声波测距不一定非要用中周,百度搜索出来一大把,

楼主:
要提高驱动电压和阻抗匹配,还是要用的吧,不用的都是距离比较近的那种吧?

网友C:
比较麻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以中周被陶瓷滤波器淘汰了

陶瓷滤波器谐振的电压可以驱动超声波探头吗?一般防水探头都要100V左右吧。中周应该有个电压放大的效果。

楼主:
存在即合理,看来还是要用中周了。

存在不一定合理,只是有其存在的原因。。。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存在即合理,看来还是要用中周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放大,不一定非得用中周,变压器、LC谐振都可以放大,

网友E:
那是升压线圈,只影响输出功率,一般不用调的。

网友F:
看你多大量,人工忙不过来就做专用设备上线前预调

网友G:
中周不调,输出电压不是最大,肯定影响最大探测距离。
即使使用其它电路,也不一定比中周更可靠便宜。
你想不调试,也可以,传感器一致性要好,中周出厂前先调试好位置。

网友H:
那个不叫中周,不用调整。中周特指超外差式无线接收机(包括收音机、电视机、步话机等等)中用的中频变压器。

楼主:
我实际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I:
我就说嘛,中周还是二十年前玩的东西,现在难道还有还有

现在还是能买到中周的。

网友J:
形状跟中周差不多的东西吧。
真的有批量,可以考虑弄个机械手去调一下,至于如何判断是否调整准确,用视频检测来实现。
超声波这么点频率,不需要无感起子了吧。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基本还是称呼为中周,比如“超声波升压中周”啥的。约定俗成了吧。小批量的时候实测一下,电感大小对输出电压高低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K:
称“中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用在谐振上。功率级的,使用陶瓷滤波器绝对是不行的,使用谐振线圈时的灵敏度等技术指标远远优于不使用的。
一般地,电感电容的精度控制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对于谐振电路,生产时都要作调整。

使用扫频仪调整是一种办法,但测试仪器比较贵,不适合生产线使用。

最好的办法是,做个专门的信号发生器,产生与工作频率相同的信号,再用交流电压表(或自制个检波---放大 --- 表头)看其电压,调整时调到峰值即可

网友L:
这个我记得我初中时看过一本书,工厂调收音机的做法,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过程我不记得了.
大概就是先把拨盘旋到头调某个东西先要听到某个比较高的音,然后把拨盘调到另一头,调某个东西听到一个比较低的音,是否要反复调几次我忘记了,然后再调某个东西使音量最大,好像就这样就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那个不叫中周,不用调整。中周特指超外差式无线接收机(包括收音机、电视机、步话机等等)中用的中频变压器 ...

大牛

网友D:
选一个合适的脉冲变压器也是可以的吧,我觉得没必要非得谐振,也可以不谐振,只要电压升上去了,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一个合适的脉冲变压器也是可以的吧,我觉得没必要非得谐振,也可以不谐振,只要电压升上去了,不就可以了 ...

当然只要电压上去就行啊,问题也在“只要电压上去就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只要电压上去就行啊,问题也在“只要电压上去就行”啊。

选合适的脉冲变压器或者高频变压器应该也可以的,这样就可以不用调电感了。

楼主:
有具体的说明吗?因为TI的推荐就是用这个中周,所以人家总是有道理的吧,不说太多,等板回来测试了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N:
首先,技术设计得确定是不是必须调谐
第二,技术设计得确定是要配谐还是定频
第三,技术设计得给出允许频偏
余下的,工艺师就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