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FOR STM8在WIN7环境下无法仿真?求助.

楼主:
Mon Aug 17, 2015 09:22:57: Library stm_swim.dll not loaded
安装了IAR FOR STM8 1.42**版,已经成功**,并且可以编译,但是不能仿真.
出现的故障提示如上描述,无法连接STM_SWIM.
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15-08-17):
你看一下你的项目工程是不是选择SWD方式调试
在ST-LINK的选项哪里...如果你是JTAG则选择JTAGE, ST-LINK选择SWD。

网友B:
我在WIN10下搞的,用的Keil,IAR不会**。

网友C: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D:
有什么提示?截图看看

网友E(2016-12-29):
同样的问题,debug 信息直接是灰色的。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