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63:CMOS摄像头接口时序设计3实际计算

楼主(2015-08-17):
CMOS摄像头接口时序设计3实际计算(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5bCtt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当前的工程,状况和理想模型略有区别。实际上在上面这个模型的源寄存器端的很多信息都不用详细分析,因为我们获得的波形是来自于Sensor芯片的引脚上。同理,我们可以得到input delay的计算公式如下。(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Input max delay = (Tdpcb_max –Tcpcb_min) + Tco_max
Input min delay = (Tdpcb_min –Tcpcb_max) + Tco_min
在这两个公式中,参数Tco是前面我们还未曾提到的,下面我们就要分析下如何得到这个参数。Tco指的是理想情况下数据在源寄存器被源时钟锁存后,经过多长时间输入到引脚上。前面我们已经得到了PCLK和D[7:0]之间的关系,其实从已知的关系中,我们不难推断出Tco_max和Tco_min,如图8.50所示。若PCLK的时钟周期为Tpclk,则:
Tco_max = Tpclk – Tsu
Tco_min = Th
在我们采样的CMOS Sensor图像中,PCLK频率为12.5MHz,即80ns。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到:
Tco_max = 80ns – 15ns = 65ns
Tco_min = 8ns

图8.50 Tco的最大和最小值示意
我们再看看PCB的走线情况,算算余下和PCB走线有关的延时。(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如图8.51所示,这是PCLK和D[7:0]在SF-CY3核心板上的走线。(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8.51 PCLK和D[7:0]在SF-CY3板上的走线
如图8.52和图8.53所示,这是PCLK和D[7:0]在SF-SENSOR子板上的走线,在这个板子上的走线由匹配电阻分为两个部分。(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8.52 PCLK和D[7:0]在SF-SENSOR板上的走线1
图8.53 PCLK和D[7:0]在SF-SENSOR板上的走线2
根据前面的走线长度,我们可以换算一下相应的走线延时,如表8.3所示。因此,我们可以得到,Tcpcb_max = 0.35ns,Tcpcb_min = 0.35ns,Tdpcb_max = 0.36ns,Tdpcb_min = 0.31ns。(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表8.3 CMOS Sensor接口的走线延时换算表

信号名

SF-CY3走线长度
SF-SENSOR走线长度1
SF-SENSOR走线长度2
总长度(mm)
延时(ns)
PCLK
27.7
51.7
0.346023622
VD0
16.8
24.9
9.1
50.8
0.34
VD1
19.5
26.8
52.3
0.35003937
VD2
16.2
9.1
50.3
0.336653543
VD3
18.9
27.8
52.7
0.352716535
VD4
15.9
24.8
9.1
49.8
0.333307087
VD5
18.7
28.5
53.2
0.356062992
VD6
15.3
24.8
9.1
49.2
0.329291339
VD7
18.7
27.8
52.5
0.351377953
HREF
14.6
23.8
9.1
47.5
0.317913386

将上面得到的具体数值都代入公式,得到:
Input max delay = (0.36ns – 0.35ns) +65ns = 65.01ns
Input min delay = (0.31ns – 0.35ns) +8ns = 7.96ns
加上一些余量,我们可以取input max delay = 66ns,input min delay = 7ns。(特权同学,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