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IT 中断里如何区分是哪个channel?

楼主(2015-08-17):
初始化PIT时,定义了两个Timer,PIT 中断里如何区分是哪个channel?是Timer0还是Timer1

网友A:
你具体说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B:
每个timer都有标志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说的是哪款芯片?

MKL16Z128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颗料容易买吗?

网友A: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PIT只有一个中断向量,所以要判断是具体timer触发,需要去甄别到底是哪一个Fla置位啊?
这个芯片还是很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PIT只有一个中断向量,所以要判断是具体timer触发,需要去甄别到底是哪一个Fla置位啊?
...

是甄别PIT_T标志寄存器n(n=0,1,2...),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甄别PIT_T标志寄存器n(n=0,1,2...),对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