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了,向我推荐锂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5-08-17):
最近有个板子,需要有备电,失电后工作几分钟的样子,目前板子功率不大,打算用一块4.3V,1000ma/h的锂电作为备电,以前没有用过电源管理芯片,麻烦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高些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A:
如韵电子CN3153和CN3018可应用,QQ:525667597

网友B:
到底功率有多大。用锂电池安全性不能保证啊。

网友C:
有的,QQ:3171349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韵电子CN3153和CN3018可应用,QQ:525667597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功率有多大。用锂电池安全性不能保证啊。

3.3V   峰值功率3W,也考虑过镍氢电池,以前交流没有了,直接二极管隔离一下,由大蓄电池组DC/DC供电,现在自己备电,要求板子失电前,把信号送出去即可,3-5分钟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V   峰值功率3W,也考虑过镍氢电池,以前交流没有了,直接二极管隔离一下,由大蓄电池组DC/DC供电,现 ...

接近1A的电流,啥东西啊。这么大的电流,锂电池放电电流这么大能受得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近1A的电流,啥东西啊。这么大的电流,锂电池放电电流这么大能受得了吗 ...

1C是做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1A的电流,啥东西啊。这么大的电流,锂电池放电电流这么大能受得了吗 ...

主要是无线模块链接的瞬间峰值近三瓦,也就几秒的事,其余时候100ma左右。

网友E:
500mA充电芯片TP4054、4055,建议用内置保护芯片的锂电池。

网友F:
TP4054,4055不能用来给4.3V电池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