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欠压复位电路 求解

楼主(2015-08-17):
我想问一下新唐DS_M025LDN的片子的欠压复位是单片机内部实现,还是用下面这个电路求解,(下面电路对不对)???C:\Users\dgg\Desktop\QQ截图20150817105558SDA是单片机的一个引脚,IOC是单片机检测沿的中断引脚

楼主:
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DS_M025LDN 有这个吗?  应该是DS_M052LDN吧,芯片内部有欠压复位检测,而且电压是可以设置的 BODCR寄存器。你这个电路也就是用SDA控制IOC的电平,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B:
不太理解什么是欠压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_M025LDN 有这个吗?  应该是DS_M052LDN吧,芯片内部有欠压复位检测,而且电压是可以设置的 BODCR寄存器 ...

我的意思是欠压检测复位  直接在内部可不可实现   需不需要上面这个电路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什么是欠压复位

用电池供电  不是用市电供电  然后电量会慢慢损失,电压降低  此时整个电路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就要复位 保护现场!!11

网友C:
不太清楚IN4148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欠压检测复位  直接在内部可不可实现   需不需要上面这个电路来实现了? ...

内部本来就有的功能!!!

网友D:
电压不足的时候就复位了。

网友:
内部实现就不要研究了吧,又不做单片机。

网友E:
如果真的欠压了,内部自动复位,然后会有个寄存器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