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7】名词解释:输入反射纹波电流

楼主(2015-08-17):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技术手册中的输入反射纹波电流是什么?

网友A:
电源输入端的有效值(RMS)或峰–峰值交流纹波电流,该电流是由变换器的开关频率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的有效值(RMS)或峰–峰值交流纹波电流,该电流是由变换器的开关频率造成的。 ...

佩服啊。

网友A:
彼此彼此:handshake

网友C:
输入反射纹波电流是指模块电源的AC电流反射到DC电源的分量。如果这个反射电流回路很大,那么输入反射纹波电流就会产生电磁从而引发EMI问题。为了减小EMI,一方面减小模块电源反射到DC电源的回路,另一方面要选择输入反射纹波电流小的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端的有效值(RMS)或峰–峰值交流纹波电流,该电流是由变换器的开关频率造成的。 ...

正解。
电源输入端的反射纹波电流是由于后端的晶体管频繁开关导致,这个纹波的频率和开关频率一致。
此纹波是EMI中的一个大难题,可通过Pi滤波等措施来抑制此纹波。

楼主:
【参考答案】输入反射纹波电流是主要指经模块的滤波器未滤除完全的纹波电流反射到DC 电源输入端的交流分量。

网友E:
这个基础内容很详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输入反射纹波电流是指模块电源的AC电流反射到DC电源的分量。如果这个反射电流回路很大,那么输入反射纹波电 ...

输入反射纹波电流是指模块电源的AC电流反射到电池或DC电源的分量。如果这个反射电流回路很大,那么输入反射纹波电流就会产生电磁从而引发EMI问题。为了减小EMI,一方面减小模块电源反射到电池或DC电源的回路,另一方面要选择输入反射纹波电流小的电源模块。

一模一样的,在百度知道上搜索到的答案。。。

网友G:
这个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