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把多路PWM输出转成多路模拟输出?

楼主(2015-08-17):
          想把天地飞9遥控器的9通道数据输出读出来,但遥控器对应的接收机直接输出的是PWM信号,如何直接把这样9个通道的PWM信号都转换成模拟信号(方便单片机读出来)?                  想了一下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但这样好像是不是要用到9个定时器,不太方便;
          那么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块或者方法将这9路PWM信号直接转换成9路模拟信号或者通过串口什么的将这些模拟量发出来呢?

          求指点!!!

网友A:
转了更难识别了,用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B:
前些天用了一个PWM转0-10V的模块,测试了响应时间100ms,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吗?附件是模块说明书

ISO D-P-O newd9U.pdf

网友C:
觉得还是用逻辑分析仪方便,能直接看波形和相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了更难识别了,用逻辑分析仪吧

嗯嗯,谢谢大神回复,关键是不只是读出来,还要用来控制小车,之前是用普通遥控器做的,现在领导问我能不能换成现成的遥控器,这样显得比较高大上,之前做的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用了一个PWM转0-10V的模块,测试了响应时间100ms,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吗?附件是模块说明书 ...

恩恩,这个应该是可以,但好像一个模块只有一路,那我转换9个通道就要9路了,还真麻烦:(,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还是用逻辑分析仪方便,能直接看波形和相位等等

关键不是只是看看:'(

网友D:
直接接到单片机的9个输入管脚,然后用外部输入中断查看定时器位置,分别记9个时间,再根据情况处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到单片机的9个输入管脚,然后用外部输入中断查看定时器位置,分别记9个时间,再根据情况处理时间 ...

恩,这个可以试试:lol

网友:
FV变换可以试试    再就是还是PWM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大神回复,关键是不只是读出来,还要用来控制小车,之前是用普通遥控器做的,现在领导问我能不 ...

AGV小车吧?

网友E:
加个RC电路 运放就好啦!

楼主:
不算是,是个巡逻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RC电路 运放就好啦!

对硬件知识不太懂:L,不知道加怎样加才合适

网友F:
你要知道通信协议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算是,是个巡逻小车

那类似的;
巡检机器人吧?
我最近可能也要做这个,会在巡检基础上加,数据采集,排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类似的;
巡检机器人吧?
我最近可能也要做这个,会在巡检基础上加,数据采集,排爆等; ...

恩,是的,就是巡检机器人。:loveliness:,排爆?这个高级了

网友G:
擦,你们都玩机器人啊,看来这个是个方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就是巡检机器人。,排爆?这个高级了

恩,只做巡检怎么行;
要加些其它功能进去:比如一些温度,湿度,有毒气体等采集,还要考虑自主充电,无线充电;
图像数据采集后的处理,比如拍到什么不正常的,比如有小偷,就报警(打个比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硬件知识不太懂,不知道加怎样加才合适

百度一下 普天盖地的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擦,你们都玩机器人啊,看来这个是个方向啊。

恩,最近是比较火,做的人多了,才能推进机器人快速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只做巡检怎么行;
要加些其它功能进去:比如一些温度,湿度,有毒气体等采集,还要考虑自主充电,无 ...

嗯嗯,你说的温湿度、CO等这些传感器信息我们这边算有了,视频、报警也是做好的,图像处理后面也是要加的,什么人脸识别啦,哈哈,还有现在也正在考虑做自主充电这一块,不过上面大部分功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打打下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一下 普天盖地的多啊!

嗯嗯,有时间可以研究下:)

网友G:
这个需要机械相关的知识才可以做机器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需要机械相关的知识才可以做机器人吧?

恩,这个必须的,机械的,设计的还有电子的都是需要的

网友:
百度一下 普天盖地的多啊!

网友:
吊炸天的技术,这个作为小白是不懂了。

网友G:
看来要复合型高端人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要复合型高端人才了。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做了,各个专业的人来配合的,当然说不定也会有那么一两个牛X的大神

网友H:
PWM转模拟量不好做,有滞后性且精度不高,可以使用F/V芯片进行转换,不过麻烦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人做了,各个专业的人来配合的,当然说不定也会有那么一两个牛X的大神 ...

是的,肯定有牛X的,一个人搞了很多人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