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选择热敏电阻

楼主(2015-08-17):
求教各位高手,请问如何选择热敏电阻,看了好多资料还是不太明白,我们要求是输入电压110VDC,最大输入电流1.5A,为了防止浪涌电流,要求浪涌电流小于10A,应该如何选择热敏电阻呢?

网友A:
欧姆定律
I=U/R

网友B:
;那么110/10=11欧姆。最小电阻不能小于11欧。推荐22欧!一定要注意,特别要小心!加入热敏后效率会有所影响,热敏还容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最好是热敏+可控硅,或者热敏+继电器。

网友C:
最大Vin/预设浪涌电流=热敏值

网友D:
压敏电阻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