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想找个超低功耗的RF接收芯片,电流能在ua级别,求帮助

楼主(2015-08-17):
想找个超低功耗的RF接收芯片,电流能在ua级别。
目前在用CC1101,接收电流在20ma,就是用wor模式,电流也有3ma,想找一款功耗更低的接收芯片,解调方式不限,电流能控制在500ua内。

网友A:
这个只有超再生的能够实现,性能则差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超再生的能够实现,性能则差的远。

多谢版主!
超再生能实现的多是用扫描模式,10:1占空比,但速率一般只能2.5K以下,请问有没有在扫描模式下能达到10k的速率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
超再生能实现的多是用扫描模式,10:1占空比,但速率一般只能2.5K以下,请问有没有在扫描模式 ...

估计够呛。

楼主:
这位兄台能说详细点吗,没有搜到这个型号哦

网友B:
超低功耗的RF接收, 不是一个芯片!
而是一个软硬件系统。

你的需求完全可以实现。
成本也不算高

网友C:
。。。看实际需求,我现在一个东东用CC1101,整体耗电不到500UA,250K速率,接收WOR用1.5%窗口。发射器纽扣电池加了好几个电容抗着就是。

网友C:
不然纽扣电池扛不住几十MS的大功率发射。

网友C:
便宜电池放电能力都很差。  CC1101速率低了电池也难扛,意味着同样的信息量发射时间要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低功耗的RF接收, 不是一个芯片!
而是一个软硬件系统。

兄台能明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实际需求,我现在一个东东用CC1101,整体耗电不到500UA,250K速率,接收WOR用1.5%窗口。发射器纽扣 ...

谢谢版主。是这样的,发射端的发射时间有限制,只有十几毫秒;接收端用的250K速率,WOR用的12.5%窗口,电流有2ma多,但是接收端用的单火,2ma太大了,所以才想有没更低功耗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是这样的,发射端的发射时间有限制,只有十几毫秒;接收端用的250K速率,WOR用的12.5%窗口,电 ...

我那东西也是坑爹老板想出的坑爹的单火控制系统,要带1W灯具不闪, 实际上测试用3%窗口也没问题,但不让用。 组网,一堆长短按配置折腾人。            为何限制发射时间10多MS, 既然限制发射10度MS, 而你上面说用超再生,超再生速度非常慢,你还用10%窗口,等于波特率还得至少打折10倍,10多MS能发几个字节,2K波特率,折后200波特率,字节岂不是每秒20?
限制发射时间,意思是发射器也都是用的单火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能明示一下吗?

接收电流已经这么多了,软件也绣不出花。。。

网友D:
si4432两秒醒一次可以做到50ua;sx1212可以做得更低,接受电流本身就不到5ma。cc1101也可也做得很低,只是楼主没花心思去做。

网友D:
补充一下,要在同引导码和同步码上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收电流已经这么多了,软件也绣不出花。。。

不懂别乱放。      收发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 完整的分析系统应用,合理的分配功耗就行了。
三流小版主,看看你近期的帖子吧,好像可能大概有关于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东西也是坑爹老板想出的坑爹的单火控制系统,要带1W灯具不闪, 实际上测试用3%窗口也没问题,但不让 ...

是的,发射也是单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4432两秒醒一次可以做到50ua;sx1212可以做得更低,接受电流本身就不到5ma。cc1101也可也做得很低,只是 ...

兄台可能没看清,我也知道cc1101能做很低,只要把WOR工作比例降低,只是苦于发射时间的限制,才配置的12.5%的窗口。
另外也听说SX1212可以做得更低,不知兄台有没用过,能低到多少,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4432两秒醒一次可以做到50ua;sx1212可以做得更低,接受电流本身就不到5ma。cc1101也可也做得很低,只是 ...

我也知道CC1101能做很低,只要WOR工作比例降低,只是苦于发射时间太短,降不下去。
另外,也听说sx1212可做很低,不知兄台用过没,能低到多少,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乱放。      收发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 完整的分析系统应用,合理的分配功耗就行了。
三流小版主, ...

三流怎么了,   你是高手赶紧帮楼主在现在基础上改改软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发射也是单火

如果限制发射频度,多点时间用电容存电倒是能发射长点。 能不能这么做, 还是看具体情况。
还有很多人说单火取电能取到几个ma,不知道怎么弄的,跟灯具也有关。 不知道你是从什么灯具取电的,也许还可以多取点电。

网友B:
这个帖子关于“超低功耗接收”。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实现,必须是有代价的。
代价1: 发射部分功耗会增加。不是增加发射功率。
代价2: 响应时间会增加。

如果系统要求超低接收功耗,超低发射功耗,超快响应时间,超低成本.......   那,才是死结。
否则,平衡处理各个系统参量,实现某个目标,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CC1101能做很低,只要WOR工作比例降低,只是苦于发射时间太短,降不下去。
另外,也听说sx1212可 ...

用同步码作为唤醒点,把WOR比例降到0.5%,发送方不断重复引导码及同码。
sx1212,现国网很多表用了这个IC,稳定性不用怀疑了,semtch原厂过来推进时玩了一下他们板子,接收电流不到4mA,不过最终没有用起来。

网友E(2016-10-09):
引用 网友D:
用同步码作为唤醒点,把WOR比例降到0.5%,发送方不断重复引导码及同码。
sx1212,现国网很多表用了这个IC ...

WOR的最短时间是2ms,降低0.5%,也就400ms唤醒一次。实时性确实也不错

网友F:
今天正好看到这个低成本的2.4G芯片,不知道对楼主有帮助吗?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79131.html

LT8920 是一款低成本,高集成度的 2.4GHZ 的无线收发芯片。

包括射频前端和数字基带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 支持跳频
※ 支持 SPI 和 I2C 接口
※ 内置 auto_ack 功能
※ 数据率 1Mbps, 250Kbps, 125Kbps, 62.5Kbps
※ 极低功耗(1uA)
※ 支持信号能量检测
※ 单芯片传输距离 200 米
※ TSSOP16 的封装

网友G:
楼主,我家在用的RF接收芯片,工作时的功耗大约6~8mA,不知你有兴趣否?
如有,站内私信聊聊,或者邮件聊聊吧  fittan@vip.sina.com

网友E:
W=P*t=U*I*t。

降低t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H:
休眠电流没有楼主说的那么高吧 CC1110 休眠的时候才20uA吧 接收电流 A7129可以做到 3.1个毫安 13dBm发射功率时候

网友E(2016-11-22):
引用 网友C:
我那东西也是坑爹老板想出的坑爹的单火控制系统,要带1W灯具不闪, 实际上测试用3%窗口也没问题,但不让 ...

发射速率250K,时间可以做到10ms?一个帧得多长啊?CC1101最长只能64字节,按照250K的速率,一帧也就2~3ms。

网友I:
发射接收都要很短那就蛋疼了,,,发射挂大电容吧,,,

网友J:
考虑 A7139 功耗做的蛮好了

网友K:
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诶,,,24L01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功耗只有几个uA,不过低功耗状态下,不能接受,需要隔一段时间打开以下处于接收状态,然后关掉。工作起来有10mA多的电流。

网友L:
别用CC了,用SX1212,高点就SX1278。
TI的感觉实在不行。

网友M(2019-06-05):
引用 网友D:
si4432两秒醒一次可以做到50ua;sx1212可以做得更低,接受电流本身就不到5ma。cc1101也可也做得很低,只是 ...

2秒唤醒一次,怎么能满足实时性要求?  这样的低功耗没有意义。至少在人按下键时,接收端能立即响应,人感觉不到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