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会重复执行main函数么?

楼主:
小弟刚接触单片机,试着谢了个灯闪的程序。如下。file:///C:\Users\advanpro-p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02392232\QQ\WinTemp\RichOle\2L43`AZSCR86N7X_TB0$C3P.png
主函数使用while(1)实现重复灯闪,延时程序也比较简单。烧录后可以使LED等一闪一闪。但是当我把while循环去掉重新烧录入PIC单片机时却发现单片机还是能一闪一闪。不应该是只闪一次么?还是说PIC单片机本身会重复执行main函数。

灯闪程序

灯闪程序

灯闪--延时程序

灯闪--延时程序

网友A(2015-08-17):
你确认烧录成功了吗?没有用过PIC的单片机,不过我想肯定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烧录成功了吗?没有用过PIC的单片机,不过我想肯定不会的。

谢谢。的确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刚才才查到,是编译器完成的功能,让这个程序执行完后可以重复执行。

网友B:
你的代码有问题

你可以在你的代码后面加一行

while(1);   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让单片机有事可干,不能让单片机啥事都不干啊
那样程序肯定运行不正常。

ps:我当年也犯过这错误,实在51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有问题

你可以在你的代码后面加一行

恩,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调用程序要补充的,只是想先确定下前面部分有没有错,结果被编译器的重复功能误导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调用程序要补充的,只是想先确定下前面部分有没有错,结果被编译器的重复功能误导了 ...

这跟编译器没关系 - -

不信你换个编译器试试。。

网友C:
你这样写 ,程序运行到最后就跑飞了,main()函数循环运行  是因为程序跑飞后单片机又复位了,重新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