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25Z128V4的ADC问题

楼主(2015-08-17):
当时钟设为BLPE模式时,外部晶振为32.768KHz,内部ADC是不是不能达到16bit呢?谢谢!

网友A:
可以啊,只要参考手册没有特别指明就是可以的

网友B:
能不能达到16bit不只和这些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参考手册没有特别指明就是可以的

不对吧,ADC时钟频率至少要1MHz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吧,ADC时钟频率至少要1MHz以上吧?

对的,16位ADC需要最少2Mhz,我把ADC的system clock当成ADC的时钟来源啊,所以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A:
4楼说的很对,我把ADC的system clock当成ADC的时钟来源啊,所以认为是可以的,其实bus clock才是ADC的时钟来源,而且在VLPR下,最高频率是1MHz

网友C:
是有个专门的寄存器来选择ADC的分辨率的吧,请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说的很对,我把ADC的system clock当成ADC的时钟来源啊,所以认为是可以的,其实bus clock才是ADC的时钟 ...

在VLPR模式下,bus最高频率为4MHz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VLPR模式下,bus最高频率为4MHz吧?

不是,为1MHz

楼主:
是1MHz,中文文档上是4MHz,中文文档好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说的很对,我把ADC的system clock当成ADC的时钟来源啊,所以认为是可以的,其实bus clock才是ADC的时钟 ...

ADC的时钟来源必须选BUS时钟吗?能选择系统时钟吗?或内核时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的时钟来源必须选BUS时钟吗?能选择系统时钟吗?或内核时钟吗?

针对KL25只能选BUS clock, bus clock/2, OSCERCLK,以及ADC内部集成的ADACK作为其时钟源,不同的MCU可能有些区别,这就需要你去浏览参考手册来确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