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转换器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时

楼主(2015-08-17):
我用ADI的一款升压转换器,芯片特征参数:

从5V升压到7V,芯片的静态功耗为实测800uA,

我用稳压电源电压作为输入,在5V~11.8V之间,静态功耗可以一直稳定在800uA,当升到11.8V,静态功耗升到2.5mA,继续提高电压,静态功耗越大,能达到15mA以上(电流表用的满量程为15mA档)。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用 升降压 IC  哥们

不是,我实际应用中输入只有5V~6V,升压到7V,所以只用升压,不需要用升降压型,我只是好奇,在调高稳压电源大于需要升压到的7V以上时会有什么变化,发现,在输入大于7V以上时,输出基本上等于输入电压减去肖特基二极管的降压,但是功耗会升高,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了。。所以才发帖求助大家的。

网友B:
上电路,看芯片规格书,确认那些地方电压超出规格了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