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菜鸟请教中断与主函数间的联系

楼主(2015-08-17):
中断函数与主函数不在同一个文件里,编译器是怎样找到中断函数的

楼主:
以前用51的时候,中断函数都在main函数的下面,现在用stm32的单片机,中断函数在另一个文件里,不知编译器是怎么编译的,

网友A:
Cortex内核的MCU,有一个中断向量表,其中定义了中断的处理程序入口地址。它是默认放在地址0开始的位置的。每次来了中断,CPU都会到这个中断向量表里去找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的地址。
在IAR里在startup_stm32fxxxx.s文件中定义了这个向量表。中断处理函数放在哪里没关系,找到对应函数的地址就可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