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产品培训(五)-数字外设

楼主(2015-08-17):
课程简介:
MSP432是TI的MSP430家族新增加的32位产品系列,采用ARM-CortexM4F内核,专注于低功耗和通用微控制器领域。在低功耗和高性能以及增强型外设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本次MSP432培训共分12个章节,详细介绍了产品的内核,架构和各种增强型外设,配合小练习,帮助用户迅速了解MSP432产品的性能,快速掌握MSP432产品的使用。

网友A(2017-07-13):
      分析下MSP432平台可以低功耗与高性能兼得的原因:
  第一,MSP432内核选用了ARM M4F,里面有性能很高的M4,加上浮点运算功能,M4F和竞争对手使用的M0+相比有10倍的性能提升。使用Coremark工业标准看,MSP432的Coremark部分可以达到3.41/MHz。但内核不能决定整体性能,内核的外围部分同样很重要。TI对这个产品的外围花了很多时间进行优化,MSP432产品在Flash部分可以同时读和写,也可把原来的数据删除。
  第二,把MCU驱动部分放到ROM里而不是Flash中运行,这样对用户来说,在做C语言编程时可以更快地运行他们的软件。这样可以使ROM中的驱动程序执行速度比闪存中高200%。
  第三,MSP432产品内置了14位DAC,实际测量下来可以达到13.2ENOB性能,同时集成了参考比较器,可以支持差分输入。
      第四,为了实现低功耗,TI在MSP432产品中集成了DC/DC,和以前的LDO相比,可把整个功耗再降40%。在睡眠情况下,以前的做法还是要继续供电以确保SRAM的数据可以保留。MSP432 MCU则包含一种独特的可选RAM保持特性,此特性能够为运行所需的8个RAM段中每一个段提供专用电源,由此每个段的功耗可以减少30nA,从而降低了总体系统功率。
  第五,很多传感器应用都需要用ADC收集数据,MSP432中14位的ADC采样速度比原来的MSP430 ADC速度快了5倍,当使用 14 位 ADC时,以 1MSPS 的速度运行采样传感器时能耗仅有375uA,非常省电。同时,ADC的采样速度可调,甚至在最低功耗时可以做到200μA的水平。
  第六,在MCU工作时,驱动会一直在运行,因此,它会影响到MCU的功耗。MSP432把驱动直接放在ROM里,和把驱动放在Flash里比较可以降低30%功耗。这样,可以把节省下来的Flash直接给用户用与存储数据或者数据计算。尤为令工程师兴奋的是,不管是MSP430或者MSP432,还是无线应用MCU,TI的API驱动是通用、兼容的,这使得工程师可以专注于他们的高级语言编程,而无需关注底层转换工作,节省了他们的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