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串口收发求助。

楼主(2015-08-17):
串口接无线芯片,发送命令02 03 00 10 00 04 ff ff,接收9个字节数据,前三个为02 03 04,芯片接电脑串口接收正常,单片机接电脑串口发送数据正常,芯片接单片机接收数据为02 03 ff,只接收到了3位,且第三位数据有问题,收发代码附上,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void se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uchar ch,j;
        RI=0;
                table5[i]=SBUF;
                i++;
                delay_ms(10);
                if(i==3)                                                   //共9个字节数据
                {
                i=0;
        flag=1;                                                         //接收标志位
                add(1,0);                                                 //12864显示位置
                for(j=0;j<3;j++)                                 //table5数组显示
                {
                write_data(table5[j]);
                   }
                }

        delay_ms(10);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lcd_init();
        delay_ms(10);
        while(1)
        {
        if(flag)
        {
        ES=0;
        flag=0;
        for(i=0;i<8;i++)
        {
        send_char_com(table4[i]);
        }
        ES=1;
        }
        }
}

网友A: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函数不是那样写的,你没听说中断里面要尽量简短吗?你还delay 还写12864,不出错才怪了。
另外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不只是接收中断会进入,不管里初始化里是否使能发送中断,以下的判断都是必须的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将收到的数据存入缓存
  }
  if(TI)
  {
    TI = 0;   //判断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
}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2楼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