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基本定时器,通用定时器,高级定时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08-17):
高级定时器好像有PWM功能,那基本和通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翻开任意一本书,都有介绍的吧。

网友B:
基本定时器TM6和TM7只具备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就是累加的时钟脉冲数超过预定值时,能触发中断或者DMA请求。

网友C:
TIM6和TIM7定时器的主要功能包括:
● 16位自动重装载累加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实时修改)预分频器,用于对输入的时钟按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分频
● 触发DAC的同步电路   注:此项是TIM6/7独有功能.
● 在更新事件(计数器溢出)时产生中断/DMA请求

网友C:
TIM1和TIM8主要特性

TIM1和TIM8定时器的功能包括:
● 16位向上、向下、向上/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5之间的任意数值
● 多达4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死区时间可编程的互补输出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联的同步电路
● 允许在指定数目的计数器周期之后更新定时器寄存器的重复计数器
● 刹车输入信号可以将定时器输出信号置于复位状态或者一个已知状态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刹车信号输入
●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网友C:
TIMx主要功能通用TIMx (TIM2、TIM3、TIM4和TIM5)定时器功能包括:
● 16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 4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网友D:
基本定时器有点**肋,为什么都不设置为高级的呢,什么也可以干

楼主(2015-09-27):
引用 网友A:
翻开任意一本书,都有介绍的吧。

哪本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定时器TM6和TM7只具备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就是累加的时钟脉冲数超过预定值时,能触发中断或者DMA请求。 ...

不能递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1和TIM8主要特性

TIM1和TIM8定时器的功能包括:

:lol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定时器有点**肋,为什么都不设置为高级的呢,什么也可以干

对呀,一下子都为高级定时器多好。几者的功耗不同么?

网友A(2015-10-28):
比如STM32库开发指南,野火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