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哪位大师知道有哪些单片机带真随机发生器功能的

楼主(2015-08-17):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真随机发生器
现在要用到这个功能,目前知道STM32F4和F2系统是带这个功能的,但是这两个系统的芯片对于我们来说太过高级了,我们要不了这么大的芯片,请问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品牌和型号的单片机有这个功能的吗?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新塘的M472有这个功能,另外还有软件产生随机数的算法。
//
// returns random integer from 1 to lim
//
int rand1(int lim)
{
        static long a = 100001;

        a = (a * 125) % 2796203;
        return ((a % lim) + 1);
}

//
// returns random integer from 1 to lim (Gerhard's generator)
//
int rand2(int lim)
{
        static long a = 1;  // could be made the seed value

        a = (a * 32719 + 3) % 32749;
        return ((a % lim) + 1);
}

//
// returns random integer from 1 to lim (Bill's generator)
//
int rand3(int lim)
{
        static long a = 3;

        a = (((a * 214013L + 2531011L) >> 16) & 32767);

        return ((a % lim) + 1);
}

楼主:
谢谢楼上,最好是硬件的,一定要真随机数,您说的这个型号好像挺贵的,我想找个价格平民一些的

网友B:
用U盾芯片Z8D256,51内核,里面是真随机数,还有各种加密算法,如果没有开始过智能卡芯片的话,可能稍微麻烦点,可以联系QQ1900109344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盾芯片Z8D256,51内核,里面是真随机数,还有各种加密算法,如果没有开始过智能卡芯片的话,可能稍微麻 ...

谢谢,已加您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虹的MCU 有真随机数,还有硬件DES,价格我觉得您能接受,而且是低功耗

这个国产的吧,请问怎么联系,我们在深圳,具体什么型号的您知道吗?

网友D:
沙发这个完全没意义么,伪随机算法。

伪随机算法需要一个随机种子,对于沙发的代码,就是参数lim,在某些情况下可用,比如在操作员按下某个按键的时候读定时器的值做种子,因为按键和定时器是完全不相干的,用伪随机算法一样可以获得真随机数。但是另外一些情况下,比如一上电我就需要一个随机数用于提高加密传输的**难度,这个时候真随机种子不用硬件就无法获得了,沙发位的代码就完全抓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