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布线遇到问题3(生成光绘文件中断)

楼主(2015-08-17):
cadence布线遇到问题3(生成光绘文件中断)

——博励pcb培训整理

我在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0.200 0.200) [layer=TOP]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72.408 59.008) (75.212 61.812)] that touches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0.200 63.800).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TOP--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TOP
郁闷啊,google一下,有的人说是电路中有shape重叠了,要删除某些小点的shape,或者合并一些shape,我都试了一下,我没有发现细小的shape。最后找到解决方法如下:
看下图,我在设置top布线层的时候,选择了boundary这个选项中的top,结果就会在电路版中,显示删除孤岛的边界,然后再gerber设置里面,match display,就把boundary/top添加到了top布线层,这样在生成光绘文件,就产生了上面的错误。

然后,不要选择boundary/top,电路版中也没有那个边界了,然后在top布线层,cut掉那个boundary/top就好了,接下来生成光绘文件,就没有错误了,看下图。

我的这个错误利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也许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个错误,要自己鉴别一下,然后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升级16.6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