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LCD12864 液晶显示器 模块化程序

楼主(2015-08-17):
/**********************
lcd12864.h 头文件
**********************/
#ifndef _LCD12864_H_
#define _LCD12864_H_
extern void lcd12864_busy(); //忙标志函数
extern void led12864_clear();//清屏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函数
extern void lcd12864_pxy(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数据的显示位置,p=0左半屏,p=1右半屏,p=2两半屏全选,xy为显示的坐标,第四象限,用正值表示。
extern void lcd12864_zifu(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m); //第m个字符的显示位置,与汉字的定义一样,只是xy的坐标的值应小于等于7.
extern void lcd12864_hanzi(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 //第m个汉字的显示位置,p=0左半屏,p=1右半屏,p=2两半屏全选,xy为显示的坐标,第四象限,用正值表示,x或y的值都应小于等于3。m为显示的第m个汉字。
#endif

/**********************
lcd12864.c 文件
**********************/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2=P2^0;
sbit cs1=P2^1;
sbit e=P2^2;
sbit rw=P2^3;
sbit rs=P2^4;
uchar code zifu[]=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
0x00,0x00,0x5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18,0x24,0x24,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5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ziku[]=
{
  //0x80,0x40,0xF0,0x2C,0x43,0x20,0x98,0x0F,0x0A,0xE8,0x08,0x88,0x28,0x1C,0x08,0x00,//"你",
//0x00,0x00,0x7F,0x00,0x10,0x0C,0x03,0x21,0x40,0x3F,0x00,0x00,0x03,0x1C,0x08,0x00,

0x80,0x84,0x44,0x44,0x24,0x14,0x04,0xFF,0x04,0x14,0x24,0x24,0x46,0xC4,0x40,0x00,//"李",0 汉字后面的数字表示汉字的代号,方便使用
    0x00,0x08,0x08,0x08,0x09,0x49,0x89,0x7D,0x0D,0x0B,0x09,0x08,0x0C,0x08,0x00,0x00,

0x10,0x10,0x10,0xFF,0x90,0x5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9A,0xD3,0x82,0x00,//"振",1
    0x02,0x42,0x81,0x7F,0x40,0x30,0x0F,0x00,0xFF,0x40,0x07,0x18,0x28,0x64,0x22,0x00,

  0x80,0x40,0x20,0xF8,0x07,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68,0x4C,0x08,0x00,//"伟",2
    0x00,0x00,0x00,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12,0x22,0x1F,0x02,0x00,

0x00,0x00,0x00,0xC0,0x70,0x20,0x00,0xFF,0x00,0x10,0x20,0xC0,0x80,0x00,0x00,0x00,//小3
0x04,0x02,0x01,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1,0x07,0x02,0x00,

0x00,0x04,0x84,0x44,0x3C,0x44,0x85,0x06,0x04,0xC4,0x3C,0x44,0x84,0x04,0x00,0x00,//卒4
0x04,0x05,0x04,0x04,0x04,0x04,0x05,0xFE,0x05,0x04,0x04,0x04,0x05,0x04,0x04,0x00,

0x40,0x41,0xCE,0x04,0x00,0x80,0x40,0xBE,0x82,0x82,0x82,0xBE,0xC0,0x40,0x40,0x00,//设5
0x00,0x00,0x7F,0x20,0x90,0x80,0x40,0x43,0x2C,0x10,0x10,0x2C,0x43,0xC0,0x40,0x00,

0x20,0x21,0x2E,0xE4,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00,//计6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08,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5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8
0x00,0x18,0x24,0x24,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
0x00,0x00,0x00,0x5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char i)   //1ms延时函数
{
    uchar a,b;
    for(b=i;b>0;b--)
        for(a=110;a>0;a--);
}*/
void lcd12864_busy()    //忙标志位函数
{
uchar i;
rw=1;
rs=0;
while(1)
{
  P0=0xff;
  e=1;
  //i=P0;
  e=0;
  i=P0;
  i=i&0x80;
  if(i!=0x80)
  break;
}
}
lcd12864_writedat(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lcd12864_busy();
rw=0;
rs=1;
e=1;
P0=dat;
e=0;
}
lcd12864_write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12864_busy();
rw=0;
rs=0;
e=1;
P0=com;
e=0;
}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函数
{
  lcd12864_writecom(0x3f);//开显示 关显示为0x3e
  lcd12864_writecom(0xb8);//设置页地址为0.第一页。
  lcd12864_writecom(0xc0);//设置显示起始行地址,为第一行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12864_writecom(0x40);//设置列地址
}
lcd12864_pxy(uchar p,uchar x,uchar y) //数据的位置,p=0左半屏,p=1右半屏,p=2两半屏全选,xy为显示的坐标,第四象限,用正值表示。
{
  switch(p)
{
  case 0:cs1=0;cs2=1;break;
  case 1:cs1=1;cs2=0;break;
  case 2:cs1=0;cs2=0;break;
}
  lcd12864_writecom(0xb8+y);
  lcd12864_writecom(0x40+x);
}
lcd12864_zifu(uchar p,uchar x,uchar y,uchar m) //第m个字符的显示位置,与测字的定义一样,只是xy的坐标的值应小于等于7.
{
uchar i;
lcd12864_pxy(p,x*8,y);
for(i=0;i<8;i++)
{
  lcd12864_writedat(zifu[i+m*8]);
}
}
lcd12864_hanzi(uchar p,uchar x,uchar y,uchar m) //第m个汉字的显示位置,p=0左半屏,p=1右半屏,p=2两半屏全选,xy为显示的坐标,第四象限,用正值表示,x或y的值都应小于等于3。m为显示的第m个汉字。
{
uchar i;
lcd12864_pxy(p,x*16,2*y);
for(i=0;i<16;i++)
lcd12864_writedat(ziku[i+m*32]);
lcd12864_pxy(p,x*16,2*y+1);
for(i=0;i<16;i++)
lcd12864_writedat(ziku[i+m*32+16]);
}
void lcd12864_clear()      //清屏函数
{
uint i;
lcd12864_pxy(2,0,0);      //清左右两屏的第一、二、三、四页
for(i=0;i<256;i++)
{
  lcd12864_writedat(0x00);
}
lcd12864_pxy(2,0,4);      //清左右两屏的第五、六、七、八页
for(i=0;i<256;i++)
{
  lcd12864_writedat(0x00);
}
}

/******************************************
main.c 主文件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2864.h"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lcd12864_clear();
lcd12864_hanzi(0,0,0,0);//李
lcd12864_hanzi(0,1,0,1);//振
lcd12864_hanzi(0,2,0,2);//伟
lcd12864_hanzi(0,3,0,8);// 。
lcd12864_hanzi(0,0,2,3);//小
lcd12864_hanzi(0,1,2,4);//卒
lcd12864_hanzi(0,2,2,5);//设
lcd12864_hanzi(0,3,2,6);//计
lcd12864_hanzi(1,0,2,9);//!
lcd12864_zifu(1,6,6,8); //!的左上部 分开以字符的形式显示
lcd12864_zifu(1,7,6,9); //!的右上部
lcd12864_zifu(1,6,7,10);//!的左下部
lcd12864_zifu(1,7,7,11);//!的右下部
while(1);
}

网友A:
电路图和程序都有了,收下了

网友B:
谁知道字库文件如何使用的?

网友C:
如果把字库做到一个文件,或者一个存储芯片,然后用的时候按照字符编码取字就返回那个点阵,就爽歪歪了。

网友D:
12864LCD用的比较多,也开发过产品

网友:
字库文件使用的话,应该最好。

网友E:
12864的液晶现在用的不多了,写界面太麻烦了

网友C:
为何这么多显示屏都是用并口传数据呢?这样有什么优点?

网友F:
怎么发的是51的程序啊,我以为是新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