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下317和1117之间的优劣比较

楼主(2015-08-17):
感觉11117能调节小压差应该比317先进,那317有什么地方要强于1117,是1117做不到的么

网友A:
先说你用来干什么

网友B:
比1117好的地方大把,自己去对规格书

网友C:
317 输入电压范围大
其实317和1117 基本已经不大用了
因为有更好的DCDC 和LDO
当然 要求不高 1117 用用还是可以的
新手不要守着书本上看到的哪几个器件 去做电路

网友D:
东西再好,你产品上也不一定适合用啊,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17 输入电压范围大
其实317和1117 基本已经不大用了
因为有更好的DCDC 和LDO

请教一下,常用的比较新的性能好的LDO有那些?参考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