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可以用J-Linjk调试吗

楼主(2015-08-17):
KEA128可以用J-Linjk调试吗

网友A:
J-link用的真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B:
必须可以

楼主:
CW10.5好像不支持J-Link

网友C:
支持所有ARM7/ARM9/ARM11,Cortex M0/M1/M3/M4, Cortex A.

网友B:
引用 楼主:
CW10.5好像不支持J-Link

支持的

楼主:
你用过CW10.5+J-Link吗,换了CW10.6还是不行

网友D:
J-Link ARM公司搞的
支持所有的ARM内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CW10.5+J-Link吗,换了CW10.6还是不行

都有试过,都是可以的,但是在建立工程时,要使能支持Jlink,有个选项的,你选择勾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E:
J-link是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