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

楼主(2015-08-17):
用88E6176使能802.1Q之后怎么操作寄存器才能划分vlan啊,求详细步骤。就是端口加不进vlan表,搞了好多天了都没有搞出来好烦啊!求高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把这个片子移植到android下面......
能收到数据,但是错误包太多;发数据的时候,cpu端能发出数据来,但 ...

兄弟你好
我是新手,我才大学毕业,老大就叫我配置这个VLAN说实话我根本就不会啊,
我用串口打印出来了,数据是写进去了,但是就是没有实现这个802.1Q的功能,最近有点烦躁

楼主:
高手帮帮忙呗!

楼主:
这个是交换机的芯片,操作寄存器来配置802.1Q的VLAN划分。

网友A:
刚把这个片子移植到android下面......
能收到数据,但是错误包太多;发数据的时候,cpu端能发出数据来,但是是飞线到了片子上,波形不太好,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ping不通......
高手,你知道么......

网友A:
我也是仅仅搞搞驱动,vlan只是听过,不知道该怎么配置,你找个专门搞switch的,说不定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仅仅搞搞驱动,vlan只是听过,不知道该怎么配置,你找个专门搞switch的,说不定就搞定了...... ...

不知道去哪里找额,你回复下面的那些群好像都没有是搞交换机的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去哪里找额,你回复下面的那些群好像都没有是搞交换机的额?

这几个群都是搞不同的平台的学习群,交流经验......不是专门搞switch的群......

楼主:
技术活还真难搞,只要被卡住一点,即使是很小的问题都会被卡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