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UART中断要怎么使用呢?

楼主(2015-08-17):
本人初学CYBLE,求大神指导
这里的UART中断要怎么使用呢?
是指外面的MCU串口发给蓝牙芯片的UART中断吗?还是蓝牙天线接收数据后的中断?
函数在BLE_HAL_INT.C源文件里面

/*******************************************************************************
* Function Name: CyBLE_Uart_Interrupt
********************************************************************************
*
* Summary:
*  Handles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the UART.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  None
*
*******************************************************************************/
CY_ISR(CyBLE_Uart_Interrupt)
{
    uint8  uartTxStatus = CyBLE_INTR_TX_SUCCESS;
    uint32 srcInterrupt = 0u;

    uint8 length = 0u;
    uint8 srcCount = 0u;
    uint8 uartRxStatus = CyBLE_INTR_RX_SUCCESS;
    uint8 receivedData[BLE_HAL_Uart_FIFO_SIZE] = {0u};

    /* Evaluate RX interrupt event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GetRxInterruptSourceMasked();

    if(0u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INTR_RX_NOT_EMPTY))
    {
        if(0u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INTR_RX_PARITY_ERROR))
        {
            uartRxStatus |= CyBLE_INTR_RX_PARITY_ERROR;
        }
        if(0u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INTR_RX_FRAME_ERROR))
        {
            uartRxStatus |= CyBLE_INTR_RX_FRAME_ERROR;
        }
        if(0u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INTR_RX_OVERFLOW))
        {
            uartRxStatus |= CyBLE_INTR_RX_OVERFLOW;
        }
        if(uartRxStatus == CyBLE_INTR_RX_SUCCESS)
        {
            length = (uint8)BLE_HAL_Uart_SpiUartGetRxBufferSize();
            for(srcCount = 0u; srcCount < length; srcCount++)
            {
                receivedData[srcCount] = (uint8)BLE_HAL_Uart_SpiUartReadRxData();
            }
        }
        else
        {
            BLE_HAL_Uart_SpiUartClearRxBuffer();
        }
        for(uartTxStatus = 0u; uartTxStatus < length; uartTxStatus++)
        {
            CyBLE_pf_handle_uart_rx_data(receivedData[uartTxStatus]);
        }
        BLE_HAL_Uart_ClearRxInterruptSource(srcInterrupt);
    }
    else
    {
        /* No RX interrupt. Do nothing. */
    }

    /* Evaluate TX interrupt event in sequence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GetTxInterruptSourceMasked();

    /* Stack manager TX uart complete */
    if(0u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INTR_TX_UART_DONE))
    {
        if(0u != (srcInterrupt & BLE_HAL_Uart_INTR_TX_OVERFLOW))
        {
            /*Stack manager TX uart error */
            uartTxStatus |= CyBLE_INTR_TX_OVERFLOW;
        }
        CyBLE_pf_handle_uart_tx_complt();
        BLE_HAL_Uart_ClearTxInterruptSource(srcInterrupt);
    }
    else
    {
        /* No TX interrupt. Do nothing. */
    }
}

网友A:
根据这个程序看,应该是你的串口收到数据的中断吧

网友B:
建议楼主好好看下你的原理图,再看看你的程序,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好好看下你的原理图,再看看你的程序,分析下

嗯嗯,我想用蓝牙的Broadcaster模式,只广播血压值到手机APP端,不知道BLE是怎么接收从单片机串口发来的数据的,上面贴的是Creator 自动生成的代码,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好好看下你的原理图,再看看你的程序,分析下

这两个中断函数如图分别是怎么使用的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C:
楼主,蓝牙广播血压信号,为何要用到串口中断呢?  直接在蓝牙的广播数据中添加血压信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蓝牙广播血压信号,为何要用到串口中断呢?  直接在蓝牙的广播数据中添加血压信号就好了。 ...

我是血压计主控IC 通过串口把血压数据发给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程序看,应该是你的串口收到数据的中断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