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 Android 4.4.3 声音没有

楼主(2015-08-17):
想咨询一下关于iMX6 的Android 4.4.3 的音频问题。现在用的是官方的Android 4.4.3的BSP,然后板子是自己画的,用的是sgtl5000的芯片。现在用tingplay工具是可以播放wav格式的文件的,而且用alsa的工具也可以录放音。现在就是android自带的录音机和音乐不能用。是否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呢?希望飞思卡尔的工程师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不是太清楚啊,帮楼主顶

楼主:
感谢楼上,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B:
驱动程序要有的吧?

网友B:
都可以跑这个东西了,也是蛮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要有的吧?

您好,没有驱动的话,tinyplay和alsa utils也不能用啊。你是说android下还要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驱动的话,tinyplay和alsa utils也不能用啊。你是说android下还要驱动? ...

手机有时候就没有声音,重启一下就好了,可能什么服务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时候就没有声音,重启一下就好了,可能什么服务没有开启。

您知道怎么看开启了哪些服务呢?有指令吗?
我看资料说android音频服务主要是AudioPolicyService和AudioFlinger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知道怎么看开启了哪些服务呢?有指令吗?
我看资料说android音频服务主要是AudioPolicyService和AudioF ...

不知道,我只是在我手机上弄过。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和audio_policy.conf文件有关系?这里有没有飞思卡尔的工程师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linux驱动里的module名称和android下的config_sgtl5000.h里的name不匹配导致的。
可以结贴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16-05-3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linux驱动里的module名称和android下的config_sgtl5000.h里的name不匹配导致的。
可以结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odule名称是指生成的.ko名称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