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 USART 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5-08-17):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F405号称能达到10.5Mbps 波特率实际可以吗?另外电脑如何接受呢?一般好像都只有1M左右的线。谢谢!

网友A:
和电脑通讯的话,如果高波特率,可以考虑加USB转串口芯片。实现和电脑的高速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