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堵转会不会烧掉?

楼主(2015-08-17):
大家好,
步进电机厂家在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一个适当的电流, 只要不超过这个电流, 步进电机堵转就不会烧掉?
还是必须加限流措施?

网友A:
如何烧掉都是一个时间过程  短时间的大电流不会烧的 不过这个度要掌握好哦 不超过额度电流 长时间的赌 一样烧 电机成电阻了

网友B:
驱动器做电流采样,电流闭环,有电流控制,就不会烧电机。严格来说堵转了是必须报警的,堵转报警,失步报警。

网友C(2015-09-16):
电机堵转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纯电阻了。这样,不论是什么电机都是不好的,都会发热,会温升,并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线圈烧断,退磁等。只不过随着堵转电流的大小,达到上述程度所需的时间和程度各不相同。所以做电机控制,都是需要考虑堵转情况的。

网友D:
要检测电流,做过流保护的!

网友B:
电流检测

网友E(2018-03-15):
呵呵,市面上常见的有两大类的驱动器,一种是几十块的,还有上百块的,几十块的应该没有电流检测吧,上百块才有吧;

网友F:
步进电机和其他电机不同,  堵转不会烧的

网友G(2018-05-19):
长时间堵转  会发热 电机会被烧坏,TMC的步进驱动芯片 有个专利技术堵转检测功能  可以看看TMC5130  TMC5160